[已解决] CC3D挍正後,搖控油門,,底點不能起動

楼主(2015-08-04):
CC3D軟件挍正後,,解鎖後可以起飛,,飛行正常,,但搖控油門杆要推到中間位馬逹才起動,,之前挍正不是這樣的,一推油問杆就馬上起動,,現在重新挍過就是這樣,,電調每個重新挍過行程,,都是這樣,,,,CC3D挍正後,搖控油門,,底點不能起動 控油 作者:油炸鬼 274 ,,,兩個CC3D都是這樣,,,,

网友:
电调要单独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然后在软件里设置最低转速,
二个设置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