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80左右的航模,请问要配备什么样的电机,电调,电池,

楼主(2015-08-04):
你们好,我是新手,最近想动手制作知道翼展80左右的航模,请问要配备什么样的电机,电调,电池,万分感谢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大神们,你们在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要看什么机型,每种机型根据不同动力需求电子配置不同不同的,电机,kv值,桨和电调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机型,每种机型根据不同动力需求电子配置不同不同的,电机,kv值,桨和电调电池

电机是不是kv值越大动力越大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也不是,kv值高配的桨越小,适合小型速度较快重量轻的后推腰推机型,比如KT版做的战机,,飞翼,冲浪者,好小子等重量轻,飞行速度较快。前拉的飞机选低KV值配大桨,一般电机厂家都有一张力效表,卖家会提供,告诉你电机相应的KV值推力多少,让你好选择

网友B:
xxd2212电机 1400kv xxd30a电调 花牌3s1350毫安电池,如果想再轻一点用2208电机1800kv 电调不变 电池用800或1000毫安的,舵机用银燕08a的,买桨可以准备点黄色的7035 8050 最大9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kv值高配的桨越小,适合小型速度较快重量轻的后推腰推机型,比如KT版做的战机,,飞翼,冲浪者,好 ...

哦哦,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2212电机 1400kv xxd30a电调 花牌3s1350毫安电池,如果想再轻一点用2208电机1800kv 电调不变 电池用800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kv值高配的桨越小,适合小型速度较快重量轻的后推腰推机型,比如KT版做的战机,,飞翼,冲浪者,好 ...

请问有没有详细点的图纸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详细点的图纸啊

图纸就在本论坛里多的是,什么机型都有

网友:
2208,2212,都可以

网友:
你可以先从群内学习制作KT板和EPP板的飞机开始,机型从板式yak55.水星.330.......入手,先解决制作中的问题,配置问题老模友都做了很好的验证,你可以多学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制作手法,重量的控制,电机电调电池的配置有所不同.多学学你就会了.    本人不推荐新手飞像微风这样的练习机.

楼主: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