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的高手来帮一下忙

楼主(2015-08-04):
大神们!我要搞个多轴可以稳定的在6km内飞行拍摄30分钟左右

能不能帮忙给出个详细的配置

在这里先谢过啦!

网友A:
650机架  10000ma. 6s,四轴,一般都可以

网友:
来一起学习下,我的最多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机架  10000ma. 6s,四轴,一般都可以

用什么飞控稳定,电机用啥型号,能不能详细给介绍一下,谢谢啦!我qq:807699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飞控稳定,电机用啥型号,能不能详细给介绍一下,谢谢啦!我qq:80769925

飞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是apm.用机架他们推荐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是apm.用机架他们推荐的配置

好的谢谢

网友B:
低KV值大电机41系列,大桨1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值大电机41系列,大桨15以上

好的,这样的话也要大机架式吧

网友:
他还要6公里呢,这个比飞30分钟要麻烦

网友C:
飞不了6KM 30分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不了6KM 30分钟可以

6km
我遥控可以用433,图传可以用2.4g的,应该问题不大,
多轴要稳定飞30分钟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km
我遥控可以用433,图传可以用2.4g的,应该问题不大,
多轴要稳定飞30分钟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是你动力达不到

网友D:
身边有朋友用FC40  6.5km折返  全程13KM   其实也就飞了十几分钟  ,
晋兄的daya550 + e800也可以达到三十分钟多少  但是具体多远呢不清楚

这两种结合在一起的话   ...  还没看谁有比较中肯的配置 ....

网友:
居然要飞6KM,这是准备测探军情啊? 飞600M估计轻松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飞控稳定,电机用啥型号,能不能详细给介绍一下,谢谢啦!我qq:80769925

悟空M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身边有朋友用FC40  6.5km折返  全程13KM   其实也就飞了十几分钟  ,
晋兄的daya550 + e800也可以达到三十分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4轴250穿越玩过,4轴450的目视玩过,固定翼超视距的目前直线稳定14km,就是我朋友比较麻烦,给他看了精灵,说遥控距离不行,飞行时间少了点,

网友:
30分钟简单。。。。。。六公里危险。。。。。。。安全性不高。。。。
3508KV400.。。。。。

网友:
30分钟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