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楼主(2015-08-04):
ge-fpv 翻译整理 Q群  航模杂货铺 ge-fpv 337416603
中文 教程、图片来源于 老外网页 不需要翻墙的   blog.oscarliang.net/minimosd-micro-setup-naze32-pid-rssi/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6276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7935
naze32  现在用的也很多了, naze32  是从 mwc 演变而来,其中 BF固件 可以说是 照搬了 mwc的代码, CF 固件基本上可以说是从写了所有的代码, 目前玩CF固件的占绝大多数了
minim micro osd  一个大一个小 都一样用, 小的还便宜点点  都是 apm 上用的,但是老外大神写了固件可以用来给  naze32 用(cc3d osd 可以用这个硬件,当然固件是不一样的)
不多说了 咱们来捣鼓一下吧,几个月前已经捣鼓过,这次找到老外的教程很系统,就来翻译一下
一、naze32 连接 Minim/Micro OSD
  先看看硬件连接,注意看到 摄像头和图传 只画了 信号线,单实际上应该把摄像头和图传的地线都连接起来,要不然是会没有图像的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7584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1077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5933

osd 板子实物来看一下

老外对 微型 osd 的针脚处理方式很有创意,“减少的很多空间”,老外用双排弯针 和导线来改造的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1341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5654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1889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4488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5537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8619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7521 抛弃蓝牙笔记本电脑 来用osd来调调naze32 的 P I D 教程  GE FPV 航模,电池,图传,飞控,遥控器 作者:GE-FPV 1049

如果不会这么搞的话,其实用导线焊出来就行了  如下图

固件
我之前搞过kvosd 地址请自行google 很好找的
这次来看看 multiwii-osd(  https://code.google.com/p/multiwii-osd/ )  ,原声的给 MWC 用的固件,所以说naze32 是mwc的儿子 哈哈
界面

代码
界面

osd界面

PID 调整界面

刷写固件需要准备以下东西
1固件下载地址 multiwii-osd(  https://code.google.com/p/multiwii-osd/ )
2  FTDI 下载线 驱动
3Arduino IDE
4  osd 板子

连线示意图

接下来先用  Arduino IDE 打开mwosd 的代码文件, 改成下图一样就可以了 , 这是给naze32  CF 固件用的, 可以看到其他固件也是用的这个osd文件

修改好 编译再上传 就完事

然后 打开 mwosd地面站(在下载的 osd 软件包里,需要安装java 才可以运行)

设置什么的一幕了然,但是osd字符什么的也上刷了才能用 具体参考 mwosd使用细则

PS: naze32 和osd  通过 rx tx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 电脑是不能和naze32通信的

二 mwosd电压校准

     电压校准是通过在osd地面站里面修改 “voltage adjust”  来实现微调的,具体方法如下

    默认的 “voltage adjust”   是200 ,osd显示的电压是 21.0V (假如)  (电池数量 3 s  4s自己修改)

    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池的电压,比如是11.1V   (或者插个BB叫 看看实际电压是多少)

  然后降低 “voltage adjust” 到110, osd显示的电压变成11.5V

为了减少重复调整,现在可以来做一下计算, 计算一下 1个  “voltage adjust” ,实际上代表了多少V的电压 (记得修改好 电池数量 3S还是4S)
     (21-11.5)/(200-110)=9.5/90=0.1056
现在计算一下正确的11.1V (BB叫,记得不)对应的“voltage adjust” 值应该是多少呢
110 - (11.5-11.1)/0.1056 = 106.21 约等于 106
修改一下  main voltage里面的  “voltage adjust”   到106 , 这样电压就差不多准确了
顺便说下  电压报警  voltage Alarm 应该设置多少呢   比如 3.5报警,那3S就是 10.5 , 那前面的数值应该是  10.5/0.1056 =99.43    所以设置个 100吧 或者更加高点   110 如何 ?
再回头看下上面的图里是 107 的值  哈老外给我们算好了 , 但是我觉得 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计算一下比较好  可能会不一样
PS: 方便的是 现在新 的osd 固件中, “voltage adjust”   可以通过 OSD 菜单直接在显示屏里调整!!!!!

三  通过OSD菜单调整NAZE32 的pid参数以及其他参数   可以抛弃蓝牙 抛弃电脑啦!!!!!!!
PID Config (Roll/Pitch/Yaw PID  )

上面只是 OSD 菜单里的一个 界面,实际上还有

  • RC Tuning (RC Rate, RC Expo, Pitch/Roll Rate, Yaw Rate, TPA (Throttle PID Att)                遥控器通道相关参数,我理解为通道行程曲线的相关参数
  • Voltage (Display voltage on/off, Adjust Voltage, Voltage alarm, Cells)                                     电压监测相关参数
  • RSSI (Display RSSI on/off etc)                                                                                                  不解释了
  • Current (Display Amp on/off, Adjust Amps)                                                                               没明白
  • Advanced (Unit – Metric or Imperial, Signal – Pal or NTSC, Mag Calibration)                          单位 国标还是英标  pal 还是NTSC  罗盘校准
  • Display (On/Off switches for Horizon, Sidebars, Scrolling bars, Throttle, GPS Coordinates, Sensors, Gimbal, Map Mode)                          osd显示的详细数据开关
  • Statistics (Trip, Maximum Distance, Max Altitude, Max Speed, Flying time)                              状态   行程 速度 飞行时间什么的 这个功能很赞,但是距离什么的需要 飞控带着gps

osd板子也接好了, 固件也刷好了,现在上电看看 osd出现没, 出现了 接着 拿出遥控器,进入 osd菜单
      1 上锁
     2 油门摇杆置中
     3 yaw 右满舵
     4 pitch 上满舵
OSD菜单 操作方法
俯仰/横滚摇杆 用来移动 光标,移动到哪里就是修改哪里的参数
方向 yaw 摇杆是用来调整数值

调整参数 好像 没有保存按钮啊 ?  我去。。。。。。。我也没找到  谁能告诉我如何保存 ?

以上就是所有的了
附上 看完很晕的 底下车库搞机视频 觉得赞的 请回个帖子 毕竟飞只要十几分钟 编辑视频缺花了几个小时,你的回帖是给我继续下去的最大动力     当然 个人觉得这个教程也很赞
http://www.tudou.com/v/U21sCiC03-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v.swf

放个以前 用KVOSD 连NAZE32 的时候的 DVR录像http://www.tudou.com/v/pauG5AXC9D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v.swf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osd怎么跟FTDI连接的?因为您附的链接图上的引脚与帖子中的osd的引脚不太一样
另外我现 ...

FTDI 的连接都是 标准连接的 你查一下 FTDI 的资料就行   CP2012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6-01-26):
收藏了。买了OSD好久了  一直没有折腾   学习了  感谢  感谢

网友:
还没看懂步骤

网友:
真牛 虽然看不懂

网友(2015-08-04):
来做个沙发 一会闲了好好看看

网友:
技术帖要顶

网友:
虽然看的不是怎么懂,但是绝对很吊啊!

网友:
技术贴不错啊

网友(2015-09-10):
大神 顶起来!

网友:
录制的车库视频看着头真晕 不知道你飞的时候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网友:
技术活啊赞一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osd怎么跟FTDI连接的?因为您附的链接图上的引脚与帖子中的osd的引脚不太一样
另外我现在有CP2012是不是可以代替FTDI来连接呢?

网友(2015-10-28):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看的头晕啊

网友(2015-12-16):
顶楼主,好东西,不错的,真心的

网友:
好贴要顶,那个miniosd ,不知道散热咋样

网友B:
必须顶起, 这么详细的  教程贴  ,真是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C:
楼主也是专业玩家,
能不能总结下此帖解决了什么,好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顶起, 这么详细的  教程贴  ,真是花了不少功夫

老外喜欢折腾  金多时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专业玩家,
能不能总结下此帖解决了什么,好像很多

解决了什么? 就是教教大家怎么用而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什么? 就是教教大家怎么用而已啊

哦,好吧,

网友D:
能否给了miniosd的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给了miniosd的淘宝链接

你搜 naze32 osd 有很多 GE FPV 航模杂货铺http://ge-fpv.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