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起飞后老是往机头方向翻转

楼主(2015-08-04):
老是往机头方向反跟头,怎么解决

网友:
桨装错了,或者电机反转了

楼主:
电机没错啊

网友:
什么飞控,确定飞控水平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错啊

电机或桨反转了,一般是飞不起来,一推油就翻。如果是起飞了之后往后翻,要看下飞控加速计校准,接到地面站晃动飞机,看地面站可以检查

网友:
上配置,上机器照片,多得是高手帮你分析,什么的没有,猜不出来。

网友:
具体情况说说看

网友:
飞控重新校准 加速计校准

网友:
应该是遥控设置的或者气压记的问题,同罗盘一起全部校准一次,再试试

网友:
你多少也要告诉我们是什么飞机,什么配置吧!

网友:
断定  信号线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