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8-04):
我的冲浪x8是朗宇a2216kv1250得电机,加了电机加高座,只用了一块3s 2200 25c电池,准备用8寸浆,没有加fpv设备,这样的配置是不是很暴力,如果暴力要怎么办,谢谢

网友:
fpv还想暴力?2216kv2400试试

网友:
一点都不暴力 你想多了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可慢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可慢可快!

真的?

网友A:
真的。

引用 楼主:
真的?

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

为什么我感觉好暴力,,

网友:
滑翔机还能暴力到哪里去?还能玩吊机

网友:
我的是2212 1400Kv。30A电调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感觉好暴力,,

我的是2212 1400Kv。30A电调!5200电池!下来电调烫死人!难道我又要换电调吗。。。

网友:
怎么暴力干嘛 这个配置很好飞

网友:
好的很的配置、、、、但我用2212的

网友:
整个配置不错
效率高,续航不错
冗余大,救机轻松
至于暴力嘛,,,看你怎么飞了
巡航1/3油门应该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