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掉高求助

楼主(2015-08-04):
请问飞控调好后可以起飞,起飞到一定高度了就自己掉高,然后又自己往上飞那是什么问题,折腾好久请求支援谢谢

网友A:
阳光直射气压计温度变化导致上下,气压计上要掂一些海绵 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光直射气压计温度变化导致上下,气压计上要掂一些海绵 就可以解决

在室内飞行的,没有阳光照射

网友:
加一块海绵,不管是不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加了就对了,然后飞控再做全面校准, 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检查震动,有没有加给飞控加减震,再查下Gps星数,或者被干扰,都会引起掉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震动,有没有加给飞控加减震,再查下Gps星数,或者被干扰,都会引起掉高的。

飞控是有减震球还加了魔术贴作为双重减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是有减震球还加了魔术贴作为双重减震的

我用的海绵胶条在下面,3m胶太硬了,减震球安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海绵胶条在下面,3m胶太硬了,减震球安起来麻烦。

海绵胶条是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胶条是啥样子的??

就是软一点的胶皮之类的东西,你可以用塑料泡沫那种做一个,平整,软,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绵胶条是啥样子的??

我发的450直播帖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450直播帖子有

双面胶贴在海绵跟飞控一起那样能否起到减震作用呢,因为之前用了减震球,螺旋桨转动后感觉还是有很大的震动,所以想改成用海绵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