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飞控装机经验分享

楼主(2015-08-04):
一,极翼P2飞控——安装接线

二,极翼P2飞控——调参软件安装及遥控校准

三,极翼P2飞控——失控保护设置

四,极翼P2飞控——加速度计校准

五,极翼P2飞控——参数设置

六,极翼P2飞控——磁罗盘校准及试飞

网友A:
不错不错,老晋就是看了胡叔叔的帖子,冲动之下入手了P2,但是非常想买NAZA的,现在不后悔,P2的确稳。

但是P2的罗盘校准,老晋每次校准好都要抽根烟歇歇,再喝口水压一压

网友B:
先收藏了 以后再用

楼主:
感谢狼总亲自顶贴[偷笑][偷笑][偷笑]

引用 网友C:
顶顶

感谢狼总亲自顶贴

楼主:
哈哈哈,确实转圈好头疼,不过他们现在改了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老晋就是看了胡叔叔的帖子,冲动之下入手了P2,但是非常想买NAZA的,现在不后悔,P2的确稳。

但 ...

哈哈哈,确实转圈好头疼,不过他们现在改了,不用那么麻烦了

楼主:
感谢感谢[嘻嘻][嘻嘻][嘻嘻]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了 以后再用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