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NAZA 推50%油门电机才会转而且快速的

楼主(2015-08-04):
你好泡泡老师,看过很多您的帖子。跟您学习了很多。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您
第一,我用的是NAZA lete刷的V2按照您的教程校准了油门行程,但是要推50%以上的油门马达才会转而且速度较快。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二,我用的是天地飞6A,在NAZA上可以从容使用吗?不换遥控器的话改装可以吗?
非常感谢,期待回复。

网友A:
1、所有DJI的飞控,解锁后,油门在50%以下是不会起飞的,只有当油门超过50%JJ才会起飞,
2、天6A不能用来玩NAZA飞控,因为他的5通道不是三档,且不能设置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有DJI的飞控,解锁后,油门在50%以下是不会起飞的,只有当油门超过50%JJ才会起飞,
2、天6A不能用来玩 ...

谢谢泡泡老师的帮助
原来是这样的啊,了解了。看来我必须要换控了呵呵。
那请问一下我至少该用什么控才能使用呢。
我现在情况是油门低于50%电机一点都不会转也正常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的帮助
原来是这样的啊,了解了。看来我必须要换控了呵呵。
那请问一下我至少该用什么控才 ...

1、 6通以上,能设置5通道三档开关,能设置5通道舵角大小的遥控器。
2、和你的遥控器有关系,电调单独做过油门行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