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器显示的英文什么意思?大神帮忙

楼主(2015-08-04):
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4700

网友:
电池电压设置错误,或者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上的平衡充电头没插上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平衡头连接问题,没有连接好,或者充电器平衡母头一部分线路烧了。可以把电池平衡头接到更高s数的平衡头接口试试,靠右边位置插。

网友:
平衡头插没?

网友:
噢no,我也看不懂英文…

网友:
你设置的S数和电池S不符,或者平衡头等接线问题。百度B6中文,有详细说明

网友:
直接百度翻译不就行了

网友:
电池电压错误 看看是不是平衡头线断了   跳出这个一般是平衡线当中一根线与充电器没连接好,你用电显检查下,如果换一个电池还是样显示估计是充电器内部有一根线松动了,你检查下,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