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 山狗 sj6000 首拆+手动调焦

楼主(2015-08-04):
各位好,假期结束,滚回来上班,都周二了,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2个周末+5个工作日),看来放假放野了,拿以前老师的说法是心里长草了。
之前就发现这个山狗,看远处有些模糊,估摸得和个别小蚁一样,微调下镜头。
废话不多说,看图。

1.正面开关

正面就不多说了,轻轻拿指甲抠开,把螺丝都拧掉,这个是开关,模具定位还是不错的。没有别人说的那么次。

1-1 正面

1-2

2 把盖住的那个板拆掉,轻轻一拿。

2-1

2-2

镜头出现了,右面那个是wifi 的天线,有一个 亮亮的东东,是个类似胶布的电路天线
3 这里就没法往里拆了,翻过来,来屏幕正面。那一个小大头针,轻轻一挑

3-1 大头针

取下来的塑料屏边缘有胶,放的时候注意下。
看到屏幕了

3-2

有螺丝,拆

3-3

解开之后,看到排线了,小心些,把排线扣打开(向上的方向),屏幕拆下来
去除屏幕后

3-4

看到螺丝了么,拆,中间3个是连接电池仓的。
4 这样 前面就可以拿出来了

4-1

4-2

4-3

顺便说下,芯片是ATI的,不知道和联永的哪个好。
看到镜头出的胶水了么,感觉和热熔胶一样。
5 然后用热风枪 把镜头处,吹一吹,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拧动镜头了。
吹的时候在一个没人的小屋,也没有人照片,应该都会操作。
6 全家福

6

7 接上电脑开始调整清晰度

8 对比下 调整结果
还是挺明显的。

8

8-2

PS:非给他们做广告

我的感觉:
看过很多对比贴,还是在犹豫是否换小蚁,如果不是专业的,多余的钱可以升级下电机或者电调(老晋大哥说的对)。
有点闹心的就是 格式化一次后,每次开机都得全部设置,每次关机估计都初始化了设置,各位有啥好的方法没?
是不是坏了?
还是需要刷固件,我担心刷成砖头。

7

网友A:
大神  接电脑怎么调清晰度啊~~我有个sj4000换了 镜头 老感觉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  接电脑怎么调清晰度啊~~我有个sj4000换了 镜头 老感觉不清晰~·

自己一点一点拧,然后马上在电脑上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一点一点拧,然后马上在电脑上看

我今天用USB线吧 sj4000和电脑连接选择摄像头 就可以实时调了

网友B:
没热风枪 镜头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热风枪 镜头拧不动

电吹风也可以啊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A:
大神  接电脑怎么调清晰度啊~~我有个sj4000换了 镜头 老感觉不清晰~·

像卤煮一样,拆了前面板,再拆了镜头固定板,再用摄像头模式连接电脑,就可以看着大屏幕精确调焦了,当然,嫌麻烦你也可以先把锐度调高试试

网友(2016-03-24):
我的连电脑选择摄像头电脑上没反应

网友:
在电脑调过后,飞起来就都可以看清楚?

网友C(2016-07-02):
如何刷的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刷的固件呢

没有刷固件呀,可以换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