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长一米,宽20cm,厚约3cm的普通泡沫板,请问可以做机翼吗

楼主(2015-08-05):
我有一块长一米,宽20cm,厚约3cm的普通泡沫板,请问可以做机翼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求大神们解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太软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软的不行

固定一下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做个箱子 从新买

网友:
30kg/m2 差不多

网友B:
我做过机翼 硬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机翼 硬度还行

也是普通泡沫做的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有点厚了,可以参照塞斯纳,塞斯纳的机翼比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