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推油门起飞,偏移大,斜着起飞问题

楼主(2015-08-05):
PIX飞控,推油门起飞,偏移大,斜着起飞。。本来打算起飞后,手动调参的,结果斜着起飞,都不敢飞啦,是不是手动调参之前,也需要像网上有的人那样,先把飞机绑起来,然后再调PID呢。。。谢谢各位大神们啦

网友A:
由于地面效应,4轴或直机起飞时都要往一个方向稍偏点,油门大点,离地1米以上就稳了。
默认pid就能飞,不用绑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地面效应,4轴或直机起飞时都要往一个方向稍偏点,油门大点,离地1米以上就稳了。
默认pid就能飞,不用 ...

好的,多谢。。。就是偏移太大了,有点不敢飞了。。。还有,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调PI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就是偏移太大了,有点不敢飞了。。。还有,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调PID呢

你要是拿绳拴住该炸也炸,油门控制好了该炸也是小炸。试飞前各种检查一定仔细,可以不上桨连接地面站检查,如果胆大心细,做好保护可参考泡泡老师的白骨抓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就是偏移太大了,有点不敢飞了。。。还有,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调PID呢

一般pid不用调,即可正常飞行。飞起来之后打杆控制飞机前后左右飞,定高,定点时飞机不抖动不自激,反应灵敏刹车稳,就不用调pid。pid就是控制飞机姿态变化时修正和刹车力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id不用调,即可正常飞行。飞起来之后打杆控制飞机前后左右飞,定高,定点时飞机不抖动不自激,反应 ...

我给你看两张图片,一张是起飞前重新校准好的,一张是起飞后查看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求请教

起飞前校准好的

试飞后,查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给你看两张图片,一张是起飞前重新校准好的,一张是起飞后查看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求请教

第二张是飞机放平连接地面站截的图吗?加速计校准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是飞机放平连接地面站截的图吗?加速计校准过吗?

对的,第二张是水平放置的。。加速度计起飞前校准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第二张是水平放置的。。加速度计起飞前校准过的

第二张图明显不对,确认当时飞控与地面站连接了吗?晃动飞机,地面站上水平和俯仰姿态线跟着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明显不对,确认当时飞控与地面站连接了吗?晃动飞机,地面站上水平和俯仰姿态线跟着变吗?

如果正常连接,飞控放平,姿态线还是这样,那重新校准下加速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