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Z改造完成

楼主(2015-08-05):
配备cc3d飞控
银燕12a电调
银燕2204kv2300无刷电机6040和6045浆
摄像头700线
接收机rx1002
d10控
3s2200    45c电池
鹰眼Q图传5.8G600MW
3wled前大灯
四轴led爆闪灯就是四个机臂的灯

网友:
漂亮的大灯,飞起来很亮吧~  不错45c的电池~暴力暴力的

网友A:
图传什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什么天线?

自带的天线日后换肥鲨

网友B:
请问这个机架式自己改装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机架式自己改装的还是?

是自己把机甲加高了2CM这样CC3D可以放进去电池能放在肚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己把机甲加高了2CM这样CC3D可以放进去电池能放在肚子里

谢谢分享!

网友(2015-10-28):
你的电调装到哪里去了。。。

网友:
底存空间我就装四个电调就满了,空间小了设备实在不方便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