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飞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我的四轴为什么只能飞半米高,推油门飞机会掉下来,配置450机架,2200-1000kv电机,30a电调,naza主控,乐迪9通遥控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意思是半米以内就正常?

网友:
可能电调有问题

网友:
掉下来?  电机直接停了还是慢慢往下掉

网友:
楼主的飞控校准有严重问题。另外检查电压,还有楼主2200-1000kv电机没有看懂什么意思。建议:重新刷写固件,重新进行IMU校准,重新校准油门行程,重新校准飞控中的遥控器,重新检查部件安装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