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低电压保护

楼主(2015-08-05):
我的naza lite没有接多功能模块,直接用电调供电,但是其始终显示低电压保护,连接地面站也无法关闭低电压保护,这是为什么。难道lite必须接多功能模块给飞控供电吗?

网友A:
NAZA lite的供电模块,三线输出,白线信号线,传输电池信息的,你不接,当然没有信息给飞控,飞控主动保护了。

要爽飞,必须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的供电模块,三线输出,白线信号线,传输电池信息的,你不接,当然没有信息给飞控,飞控主动保护 ...

那我电调的bec岂不是没用了?多功能模块好大不想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电调的bec岂不是没用了?多功能模块好大不想安啊。。。。

电调5V输出,都是白送的,中高端电调都是没有BEC的。

另外电调的BEC,电流不够大,外围设备多了,就会不稳,还是用回原装的电源模块吧,电流足,用的放心。

网友B:
你把低压保护取消,上个BB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低压保护取消,上个BB响

为什么我的低压保护取消不了,设置项都是灰色的,无法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低压保护取消不了,设置项都是灰色的,无法更改

电脑连接上了吗,动摇杆看看,有没有幻影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没有接多功能模块,所以地面站中就无法设置低压保护,我先接上多功能模块,将电压保护关闭,设置完成后再移除多功能模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没有接多功能模块,所以地面站中就无法设置低压保护,我先接上多功能模块,将电压保护 ...

祝你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