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求助

楼主(2015-08-05):
4个电调信号线合在一根线上校油门行程,微小油门电机不同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找个不同步问题大吗  影响起飞吗 这要怎么调

网友:
如果是统一校准的 那就问题不大   你可以把解锁后电机自动怠速打开  以免造成一个电机启动慢 造成侧翻什么的

网友:
这样一般不是电调的原因,有可能是电机的制作工艺问题

网友:
尝试通过飞控解锁,看是否正常怠速,如果可以的话,对正常飞行影响不大

网友:
一般电调的原因,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起飞时飞控会自动调节,底油不转是没有关系的,要想同步,只有调电调或者换电调了。

网友:
每个电调单独连接接收机,在油门通道上,逐个校准,希望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