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_lite,LED信号灯不亮..机头往左边转

楼主(2015-08-06):
在此之前一切正常,不知道怎么突然疯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在此之前一切正常,不知道怎么突然疯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灯不亮是不是切手动模式了,连电脑看看呢

网友:
LED模块灯坏了  能正常连接电脑吗

网友:
具体情况说说,检查遥控,看看,在连接电脑看看

网友:
不行就回厂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