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泡泡老师帮助下APM问题

楼主(2015-08-06):
本人一月都没有解决起飞问题,现在排除了电机,电调问题,考虑主控问题,测试四个电机,推油门,不停地自旋,电机位置和螺旋桨都是正确的,后测试的出无论哪个电调接到3 4输出,3 4的电机就会比1 2的电机慢很多,所以导致自旋,求教怎么办。这是解锁推油门的图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5704

网友A:
尝试重新刷车车固件,再刷回四轴3.1.5固件,然后全部重新校准飞控

楼主:
刷过了,都尝试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都排除了,固件问题

网友:
换个飞控排除飞控问题

网友:
在mp里做一下遥控器校准

网友:
历史遗留问题,哥们本地有魔友不,让他们看看,和他们的设备互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重新刷车车固件,再刷回四轴3.1.5固件,然后全部重新校准飞控

请泡泡老师帮助下APM问题 电调,电机,APM 作者:泡泡 9524 你的问题是APM被你调乱了,只要按上面点1 2 3 ,然后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就行了。

楼主:
泡泡老师你好,车固件都刷了,每次刷完固件我都会按照你的视屏,做这样的重置的,可是真的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奇怪的是,我让商家给我更换了新的APM装机出现的同样的问题。真的很奇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