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油门校准有问题,来个大神啊

楼主(2015-08-06):
我油门行程校准完了之后推油也转 但是再次插上电按下安全开关 红灯长亮 推油又不转 还是要继续做油门行程校准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PIX的油门校准  ...  听你说的有点乱

油门最大  ____  飞机上电  ——  油门保持最大 飞机断电 ———— 飞机上电  ————听到滴滴两声  油门最低 ————这时候油门校准就完成了  推油的时候电机会有反应 。

下电了之后上电 你推油门肯定不转啊 ! 因为你压根就没解锁

如果是正常起飞 上电之前油门应该最低

网友:
油门最大  ____  飞机上电  ——  油门保持最大 飞机断电 ———— 飞机上电  —————按住安全开关不放,—————听到滴滴两声  油门最低 ————这时候油门校准就完成了  推油的时候电机会有反应 。

下电了之后上电 你推油门肯定不转啊 ! 因为你压根就没解锁

如果是正常起飞 上电之前油门应该最低,先按住安全开关,电机电调Di一声,都不想了,内八字,都搞定了。

网友:
楼主你没有解锁,当然不会转的。左手油门的话,把左手摇杆掰到右下是解锁,解锁后电机会怠速转动,这时候推油可以。右手摇杆左下是加锁,电机停转

网友:
看看泡泡大师的帖子

网友:
油门最高然后通电,PIX开始闪,然后拔掉电源再重接,一声长音后按安全按钮把油门拉最低,然后电调响三声最后拉油门点击转,

但是只要一断电源,重新接,还是滴滴响,解锁后能转,但油门不足以然飞机飞起来!遥控是使用了乐迪9 接口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