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掉高和bb响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1.我给我的穿越250换上了naza lite,本指着它的气压计定高可以飞起来舒服点,但是飞机速度稍微快一点,掉高就特别厉害,和没气压计的飞控差不多,这正常吗?通过调节垂直感度可以解决掉高问题吗,哪怕是掉的不那么大也行。。。
2.我把bb响装在飞机上,设置单片电压3.7v,但是飞一会bb响就叫,但是把飞机降下来,他又不叫了,看下电压还有很多,换了几块电池都有这样的问题怎么破。。。

网友:
电池不行,旧电池吧,内阻变大了

网友:
到3.8伏了吧,正常,大负荷就这样

网友:
我的apm也掉高,求解决

网友:
1.做姿态的情况下,因为飞行器不是水平位置,所以掉高很正常,调节感度可以缓解,但不能避免。楼主应该养成习惯,做姿态的时候补一点点油
2.飞行时3.7,降落下等一会儿,电压又会上升回去,这是回压,是正常现象。但是回复的电压都很虚,推一点油门就会很快下降,这时已经不建议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