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机架遇到风或者高速飞行,画面就抖得很....跪求.

楼主(2015-08-07):
机架轴距是自制630(中心板玻纤160+250+250=630)   18管子伞折.  电机座用小水平尺平衡过了..  全载2.5kg飞控是nazalite(刷V2). 感度150,我降到120好像抖得更厉害.
(是不是轴距过大不适合naza...稳不住? 但是飞越650也有用naza的啊.)

(电池已经顶部中置,这是之前拍的图片)

起飞和缓慢飞行时画面很稳定,遇到风(仔细听声音,抖动画面都有风声),或者高速飞行都会抖得厉害

-----------------跪谢各路大神帮助---------------

网友:
应该是云台减震和机身震动的问题,和飞控没关系

不过看你在楼群和道路上空飞行,为你捏把汗,安全第一啊!!

严重违反飞行的规则,口头批评一次。。

飞机调试一定要到空旷远离人群的地方进行,切记!

网友A:
楼主换减震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减震球试试

兄弟早,有空加狼哥qq:2376808768

网友:
和你同样问题弄得我现在都没有信心

网友B:
。。我的也高速抖。。飞到70迈左右的时候果冻明显   折腾了几次没解决  索性就不高速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减震球试试

大哥.这不是高频震动的果冻问题啊

网友:
naza lite还是naza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高速抖。。飞到70迈左右的时候果冻明显   折腾了几次没解决  索性就不高速飞了

我不是果冻. 我是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果冻. 我是晃动.

在地面的时候满油门。。看看机臂正常不  有没有震颤或者跳舞的现象

网友:
不是飞控的问题  请问楼主的伞折配件在哪买的  可以发个连接吗 谢谢

网友C:
请问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降低感度. 70-80的感度. 听信别人说机架越大感度越高.导致没试过这么低的感度...

网友:
好~我也把我的APM感度降低看看,谢谢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