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固定翼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5-08-07):
天地飞9设置固定翼的时候,已经按泡泡老师的教程设置好遥控器,为什么在pix里切换不了飞行模式啊?

网友:
你看看地面站里遥控器校准那里,切换的时候5通道数值会不会变化

网友:
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按照教程一步步核对下。然后在地面站的飞行模式设置项里,设置对应位置自己喜欢的模式

网友:
从新校准,再试一下,请教老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视频多看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