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潜水王的翼龙FPV---持续更新

楼主(2015-08-07):
现在还有人玩翼龙吗?

六年前买了翼龙三通,因有小孩就一直没有飞过。断断续续6年,偶尔还会想起柜子顶上的翼龙。于是重新拾起当初的热情,花了两周的时间装机,希望前辈们多多指点。

设备列表:
1、正版翼龙三通,已经用KT板加了副翼。其实不想加的,因为APM飞控中找不到三通的接法,都有副翼。
2、APM2.6+蓝牙串口+6M GPS,无米,都是便宜货。
3、动力:XXD2212 1400KV + XXD 30A 电调 + 8X6浆 + 杂牌 2200mah 3S电池。
4、FVP:96650 行车记录仪+500mW 2.4g 杂牌图传/接收 + 杂牌 7寸 车载LCD显示器。
5、控制:Turnigy 9XR + 橘子 433 1W 发射(已刷OpenLRS)
6、总重量:目前起飞重量850g左右。

改机部分:

1、增加副翼(稍后上图,在家里)。

2、舵机移到尾部。

3、电机加高。

2212 1400kV的电机,8X6浆。不知道动力是否大了。

4、摄像头安装。

在重心位置打孔,用螺丝和钢丝做支架。可以调节俯仰角度,但是不能左右(不想安装云台)。这样重心位置有两个螺丝,还方便调整重心。

5、飞控模块化。

用珍珠棉做支架,把APM、蓝牙模块、MinimOSD、5V图传供电模块都放在里面,这样减少线路。

存在的问题:

现在有以下问题,希望前辈指点。

1、机翼是否需要加强?只要空中不解体,我想越简单越好。
2、浆是不是大了?换7寸是不是好点?
3、电池有必要加大吗?目前3S 2200的电池可以飞多久?我是想穿云的,成都这个天气太伤感。
4、500mW 2.4G图传,配3DB的天线可以传多远?
5、橘子 433 1W 的发射可以多远不失控?
6、现在哪里还有翼龙三通的配件?新的旧的都要,这翼龙花了太多的时间了。
7、没米高大上,以后换冲浪者如何?1.4米和1.5米如何选择?主要是冲浪者太便宜了。

OK以上问题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本人还没有飞行的经验。

GPS+接收

电机

舵机

飞控模块

机舱

摄像机

重心

网友:
好大的相机,风阻是不是太大,

网友A:
适当加强吧。桨不需要。电池可以了,飞机不适合远航。
图传500-800米的样子吧。
增城估计1-2公里的样子。
没买过翼龙。1.4的就可以了。有需要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加强吧。桨不需要。电池可以了,飞机不适合远航。
图传500-800米的样子吧。
增城估计1-2公里的样子。

谢谢

网友:
需要加强 浆联系7存3叶 不用加大 后面问题操蛋选择不回答

网友B:
对了 你用2.4g的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你用2.4g的图传啊?

2.4G 图传,便宜。因为遥控使用433,不会存在干扰。

网友:
飞控不要包,,注意散热,

网友:
经典    相机为什么要这样固定看着怪怪的

网友C:
真加了不少东西,改造设计不错,学习了,问:行车记录仪当摄像头,是如何改造的,同时还能航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加了不少东西,改造设计不错,学习了,问:行车记录仪当摄像头,是如何改造的,同时还能航拍吗。

使用带AV输入的行车记录仪就可以了,当然山狗也不错。

网友:
这相机比山狗咋样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C:
真加了不少东西,改造设计不错,学习了,问:行车记录仪当摄像头,是如何改造的,同时还能航拍吗。
使用带AV输入的行车记录仪就可以了,当然山狗也不错。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