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D上显示LOW RSSI

楼主(2015-08-07):
因为D10的控是没RSSI的,所以OSD上一直显示Low Rssi。
我看osd上要么就把警告全删了,这样的话gps丢信号了也不知道了。

所以请问下有没办法只去掉low rssi的警告,其他警告保留。

网友A:
先把RSSI的勾选去掉   试一下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的话   把警告去掉    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校准电压看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RSSI的勾选去掉   试一下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的话   把警告去掉    就好了

回头来试试看,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电压看看,还行

rssi和电压没关系吧。电流计电压是准的。

网友C:
我想说APM+miniosd是支持rssi的  和遥控支不支持没关系
附上APM增加RSSI显示的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71&highlight=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APM+miniosd是支持rssi的  和遥控支不支持没关系
附上APM增加RSSI显示的教程 http://www.moz8.com/fo ...

要求遥控的接收机上要出rssi针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遥控的接收机上要出rssi针脚的。

上433

楼主:
最郁闷的就是这个了。。。数传是433的。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郁闷的就是这个了。。。数传是433的。唉。

切糕有915的增程

楼主:
感谢。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2018-08-16):
config里面把rssi warning level改成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