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炸鸡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5-08-07):
看图片,电池都有点变形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6905

网友:
最好别用了

网友:
最好别用 如果真的遇到了空气发热燃烧起来 得不偿失

网友:
其实还能用

网友:
Z最好不用。。要坏事

网友:
没破皮一般不会有问题 危言耸听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用的话不要做动力电池了 可以用做控电及其他供电

网友:
安全第一,不用了吧

网友:
最好别用了,非要用充电的时候要注意,当个设备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