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 连接不上APM2.6

楼主(2015-08-07):
用USB直接连接和用数传连接都不行。
初步估计是电脑的驱动出了问题,看待会能不能解决问题吧。

错误提示

楼主:
再贴一张图

楼主:
可以重刷固件,就是连接不上。。。固件版本3.2.1,   3.1.5,3.2 都试过。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的话  试试把飞控连接电脑,用驱动精灵2014检测一下,发现缺失的驱动自动下载安装就好了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有时是系统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勾选了    配置调试--->Planner--->语音合成--->启用语音。把这个勾去掉就正常了。我在diydrones.com论坛上看到13年有个人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到怎么解决的。如果是因为MISSION PLANNER软件内部的设置引起的这个问题,那这应该算是软件的一个BUG了吧。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呀

网友(2015-09-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按LZ的方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