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玩到穿越了~~

楼主(2015-08-08):
最近把大飞机都出掉了~没有什么玩的了就搞了个小四轴·~
特意加了模友之吧的片头·~以后希望大家做视频也加片头哦
配置如下:
电机:2204 2300KV
电调:蜻蜓12A
电池:2200  3S  25c
桨:6寸机架自带桨
机架:260一体机架
重量:含电池 590G

请无视视频上的时间~~

楼主:
我自己装的  机架 108两架~~

网友:
这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装的  机架 108两架~~

全部配置的价格

楼主:
全套不算遥控器~  飞机一套加4块电池 760左右吧~·

网友A:
机架是尼龙的啊!还有控不错,  玩穿越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是尼龙的啊!还有控不错,玩穿越浪费了

还有别的飞机 ~~多个接收机而已

网友B:
感觉这机架尤其是机臂部分镂空太多,强度可能要不够,脚架趁早换成减震棉之类的材料,镜头最好内缩并适当上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机架尤其是机臂部分镂空太多,强度可能要不够,脚架趁早换成减震棉之类的材料,镜头最好内缩并适当上 ...

还不错
··昨天测试了下 五六米的高度  熄火~~掉在地上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错
··昨天测试了下 五六米的高度  熄火~~掉在地上没事~~

你这样的测试肯定没事儿,怕高速撞到大树或石头,我感觉机臂要抗不了这样的冲击力,因为我看到不少模友炸机图片里的飞机大多数是镂空机臂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