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炸过一次后其中一个电机就变成这个样子(附视频)

楼主(2015-08-08):
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x=
再问一个问题,我的飞机配置:2216 3s3500的便宜电池并挂gopro云台,好盈铂金30a,naza lite 已刷v2
飞机每次起飞正常,但飞一段时间后就会忽然落下,把油门推到最高也没有用,这时候测电压一半的电都没用上,重新上电以后可以正常起飞,稍做些动作又会跌落。换一块新电池第一次又可以正常飞一段时间,但还不到第一块电池飞行的时间长,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另外说一下我把低压保护已经关了

网友:
飞控应该坏了

网友:
  可以用闲置电机测试一下那个电调是不是正常 正常的话就是电机问题了   看视频可能是电机缺相
  掉高可能是电池问题毕竟你设备怎么多 还挂云台 重量大  电流输出大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电机转子或定子坏了,好盈铂金电调估计坏的几率不大,我上次也炸过机,就是电机定子坏了,鉴定电机或是电调是否坏,把好的电调接到怀疑坏了的电机上,或是把好的电机接在怀疑坏了的电调上,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问题,用其他电机替换试下就知道了,跌落的问题也和这个电机有关系

网友:
用其他电机电调换一下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