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5-08-09):
为什么我的群汐滴4208无刷电机的磁钢掉了。直接无语了。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可以粘住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群汐滴4208无刷电机的磁钢掉了。直接无语了。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可以粘住它啊。

用环氧树脂粘,不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用环氧树脂,但是得拆开弄,这可不怎么好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用环氧树脂,但是得拆开弄,这可不怎么好拆哦

我打开了不知道淘宝有没有卖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树脂粘,不谢。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开了不知道淘宝有没有卖的胶

有卖的,万能的淘宝。,,基本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的,万能的淘宝。,,基本啥都有,

嗯谢谢

网友C:
可能平衡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平衡不太好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个电机不好。容易热。

网友D:
这电机就这样,震动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就这样,震动大

早知道就不要这样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