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APM2.6接线求助

楼主(2015-08-09):
富斯i6 接APM 线是这样接的吗?

ODs是不是和数传接在一个Y线 上面

上面线有没有接错的  请大神们指多多指正

楼主:
没有大神过来  解答菜鸟问题吗?

网友A:
是这样接没错 第五通道作为模式切换控制通道
OSD是和数传接在一个Y线
  附接线图

PS 是OSD 不是O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接没错 第五通道作为模式切换控制通道
OSD是和数传接在一个Y线
  附接线图

也就是一接一,二接二,三接三,四接四,五接五,  发射机六通道要不要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一接一,二接二,三接三,四接四,五接五,  发射机六通道要不要接呢

一般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