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3dr数传可以连接问题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5-08-09):
用usb数据线可以连接也可以获取apm的参数,但是用3dr数传可以连接apm,就是一直获取参数,点击取消后界面有部分参数有变化,想改参数无法改,求教,osd上也是部分参数有变化,卫星数不显示,求助时哪里的问题,跪谢泡泡老师

网友A:
1、APM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刷固件。

2、二个数传的版本要相同,
3、有没有数传时,OSD接的线不一样,有数传时,只接RX到APM的TX,没数传时,RX TX都要接上。

网友B:
先把OSD的数据线拔掉试试,如果好了的话,OSD就接一根数传上的TX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M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刷固件。

2、二个数传的版本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OSD的数据线拔掉试试,如果好了的话,OSD就接一根数传上的TX线

连接就是osd只接了一根线,原来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刷汽车固件出现这个提示,不知道什么意思,求指导

APM有问题。刷BOOT,并把熔丝位锁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就是osd只接了一根线,原来可以用的

最少二根线,你到好,省事,只接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有问题。刷BOOT,并把熔丝位锁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