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移步看一下3DR数传问题

楼主(2015-08-09):
泡泡老师,数传是433,飞控是APM2.8 ,连接之后在地面站加载配置后正常,端口57600,但是连接后就提示No Heatbeat Packets Received求泡泡老师解惑。拜谢!

网友A:
这个图只提示你,二边的数传对上码了。
你还要看二边数传的提示灯是否工作正常,二边绿灯常亮,红灯闪亮,飞机上的红灯要比电脑上的红灯亮。
不过指示灯正常也不能代表能连接上电脑,维修过程中发现指示灯正常,还是连不上电脑,最后用另一套正常的数传互换检查,才发现是飞机上的数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只提示你,二边的数传对上码了。
你还要看二边数传的提示灯是否工作正常,二边绿灯常亮,红灯闪亮 ...

泡泡老师,我发现我飞机上的数传红灯闪亮很微弱,电脑上红灯闪亮,这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发现我飞机上的数传红灯闪亮很微弱,电脑上红灯闪亮,这怎么处理呢?

找模友互换检查或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