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经常没有规律的闪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9):
我的图传是创兴5.8G 600mw图传,经常会出现没有规律的闪断,闪断后又立刻恢复正常,网上有的人说是天线部分虚焊了,我把图传的接收机和发射机全部焊了一遍,包括芯片针脚和电容电阻全部焊了一遍,甚至怀疑是图传AV接收机的视频线插头松动,目前把av线都焊到了电路板,但是没有规律的图像闪断问题依旧存在,也不知道会不会是OSD哪里虚焊?或是OSD设置有问题?还是图传的问题?
请高手帮帮忙,我已经快被这个问题整崩溃了,谢谢了。

网友:
你先把OSD撤去摄像头直接和图传连接测试一下没问题就是 OSD问题了 还有确定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频率也会这样

网友:
你地面试试看,是不是干扰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年头创兴科很多假货,不排除买到假货的可能。试试把天线拧紧,不行的话用704胶把天线粘一下

网友:
一楼正解,用排除法,不用osd试试,我觉得你是osd版本问题,刷个老版本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