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非凡osdn1闪灯

楼主(2015-08-09):
我的osd是非凡n1,总是闪灯是怎么回事?我看了另外一个朋友的也和我一样的osd,也是n1他的怎么不闪红灯,一直亮红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问了一下非凡  说有俩原因
“这种原因有两种,一种是上面的一个重要零件烧坏了,还有一种就是要升级,大概您的朋友的OSD是要升级个固件咯”

网友:
还没解决吗

网友(2015-10-09):
我才注意到这个现象,LZ怎么解决的,我新收的N1也是闪红灯,不过不耽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