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cc3d通电后,要自检一分钟左右

楼主(2015-08-10):
泡泡老师 我该尝试的都尝试了~~可是还是一直报警要一分钟左右以后  才能自检完成  之后才能解锁就是下边这个视频 ~~万分感谢

网友A:
怎么会那么长时间,CC3D自检很快就完成的呀,该做的你都做了,看来你的CC3D有问题。
CC3D只要做个水平校准就完事了呀,又不象APM那样有好多东西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那么长时间,CC3D自检很快就完成的呀,该做的你都做了,看来你的CC3D有问题。
CC3D只要做个水平 ...

恩  那就真不知道了  其实不影响玩  就是自己完了就能正常解锁了~就是要等1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那么长时间,CC3D自检很快就完成的呀,该做的你都做了,看来你的CC3D有问题。
CC3D只要做个水平 ...

感谢泡泡老师·~下次从新换一个 飞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