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ro 飞控加速计损坏

楼主(2015-08-10):
到手的apm pro飞了两次,链接地面站后出现加速计损坏的提示,HUD上的水平仪不断地抖动,然后加速计不能校准,最后总是显示校准失败。量了3.3V输出有。还能是什么问题呢?莫不是真的加速计损坏了啊?各位老鸟帮着分析分析。

这个是校准时候的日志
command received:
Place APM level and press any key.

Initialising APM...
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

Place APM on its RIGHT side and press any key.

Initialising APM...
Place APM nose DOWN and press any key.

Place APM nose UP and press any key.

Initialising APM...
Place APM on its BACK and press any key.

Offsets: 3771.18 564.27 475.76

Scaling: 0.30 3.45 17.10

Calibration FAILED

网友A:
试试重新刷一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刷一下软件

已经刷了小车又刷回来。没啥用呢...

网友B:
APM PRO好像出场自带黑色海面的。试试清空飞控数据,建议联系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PRO好像出场自带黑色海面的。试试清空飞控数据,建议联系卖家

是有黑色海绵,卖家已经撤摊走人了

网友C:
我觉得第一个offset太大了,出差中,不然可以对比下数据,用usb链接不行,用数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第一个offset太大了,出差中,不然可以对比下数据,用usb链接不行,用数传试试?

USB可以连接。刚又擦了一下EEPROM   REBOOT的时候提示:gyro did not converge:diff=0.166011 dps

八成是不是完蛋了

网友:
兄弟  联系下我   APM PRO是吧  我可以帮你   463089576

网友(2018-11-23):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