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坛,就一大坑!附装机心得

楼主(2015-08-10):
本来已经有了4架四轴了,(其中飞丢一架),看到论坛经常搞活动,手贱呀,又买了好多!8个ld  S2204电机,6个蜻蜓电调20A,7块INSU音速动力电池,还有图传和天线。要破产了!!!!利用周末时间,用以前的闲置了好久的naza lite 装了一架280的小机。副装机心得

3先把电机与电调简单焊接下,测试电机的转向

1电调的电源线下穿机臂焊接到分电板 蜻蜓的电源线刚刚好

4电调去皮,把电机与电调直接焊接到一起1

5电调去皮,把电机与电调直接焊接到一起2

网友A:
很不错 顶一下,你将电极电源线直接焊在电调上,是因为线太长吗,这样要提前验证电机方向,否则不好改线了,3叶草天线用在图传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小球在哪买的

450直机的练习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顶一下,你将电极电源线直接焊在电调上,是因为线太长吗,这样要提前验证电机方向,否则不好改线了 ...

哪个天线是接收和发射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顶一下,你将电极电源线直接焊在电调上,是因为线太长吗,这样要提前验证电机方向,否则不好改线了 ...

一是线长,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减重,称了以下剪下来的线,有20克了

楼主:
挺好用的,比较符合空气动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蓝色的球球是什么呢?

450直机用的练习架,8元一套,用着还不错

楼主:
有没有装在280左右机架上用的,感度值给个参考

楼主:
飞起来左右抖,naza lite 的飞控,应该怎么调一下呢,还是应该换小桨

楼主:
引用 楼主:
航行灯不应该先焊接好,应该先留出来一些线,所有装好后在焊接灯就好了

用了扎实,希望音速保持住!

楼主:
航行灯不应该先焊接好,应该先留出来一些线,所有装好后在焊接灯就好了

网友C:
那个蓝色的球球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直机用的练习架,8元一套,用着还不错

哦,看着好乖

网友:
嗯,我去买一套试试

网友B:
下面的小球在哪买的

网友:
论坛活动 多多 ,多发帖

网友:
你的桌面受不了

楼主:
改了GPS的位置,据说可以减小干扰,这个没怎么感觉的到,但是到是可以保护电池!

更换GPS位置

还可以保护电池

据说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A(2015-09-11):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顶一下,你将电极电源线直接焊在电调上,是因为线太长吗,这样要提前验证电机方向,否则不好改线了 ...
一是线长,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减重,称了以下剪下来的线,有20克了
原来如此,正确,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顶一下,你将电极电源线直接焊在电调上,是因为线太长吗,这样 ...

还有一个原因,用的这个蜘蛛电调,反应速度好不好我没什么感觉,可是,可以设置正反向

网友:
电调设置正反转,接线的确就省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0直机用的练习架,8元一套,用着还不错

这个东西好,刚飞了两三次,正愁找不到合适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好,刚飞了两三次,正愁找不到合适的脚架

飞的多了,感觉还是那种直接上海绵垫比较好

网友:
远程我,给您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