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距怎么确定,怎么选螺旋转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5-08-10):
我想做一台无人机,起飞重量在6kg(含机身重量),怎样去确定一些参数呢?
比如:轴距是多少?多大的螺旋桨?多大的电机?多大的电调?
请高手帮忙指教一下
另外,我想问下轴距是两个电机中心线的连线的距离对吗?这当中包括了机管的一部分距离

网友:
轴距;对称电机轴距 对角线的距离
起飞重量在6kg 要自己做的话可以参考一下DJI筋斗云系列的S800 或S900 或S1000   (S800起飞重量6.0Kg~8.0Kg  整机重量3.7Kg)  900 1000起飞重量会更大
给你个链接里面有 S筋斗云系列 介绍 所对应轴距.螺旋桨.电机电调都有  自己做可以有个参考  链接 ;http://www.dji.com/cn/products/compare-spreading-wings

PS 楼主不缺钱就直接用DJI的 虽然贵 当还是好       我不是托 我不是托 我不是托 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

网友:
轴距什么的楼上说听清楚了。航拍推荐S1000,植保考虑其他六轴

网友:
看着貌似是新手

网友:
看看了解各种配置

网友:
你这要求2万以下做不到

楼主:
DJI 筋斗云 是八轴啊  我想做四轴的  四轴能做到6kg吗? 我是新手,刚入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