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请教高手关于穿越机两个问题

楼主(2015-08-10):
1,外置bec的输出端是接在cc3d上还是接在接收机上。
2,新买的好赢bec输出电压实际测量是11V多,是怎么回事,坏了吗?
3,给cc3d接电调,怎么确定负极线和信号线的方向。
望高手给与解答,谢谢大家了。
配置:电机1510  电调蜻蜓12a   飞控cc3d  好赢bec

网友A:
1 飞控上
2 5付,要么就是空载
3 中间是正极,没用过cc3d,一般最外面是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飞控上
2 5付,要么就是空载
3 中间是正极,没用过cc3d,一般最外面是负极

谢谢,朋友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的解答,谢谢了

最近出差,要不给你测试下空载电压~等周日回去给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出差,要不给你测试下空载电压~等周日回去给你回复

谢谢朋友,我等你。

网友:
你买的是11v输出的吧?为什么不买5v输出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