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OSD求助

楼主(2015-08-10):
请问OSD显示后,既然没有数据变化,GPS接入后也没有GPS显示,波特率自动搜索也是失败的这是什么回事,请求泡泡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
别的信息有没?还是都没有,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重接线吧…

楼主:
都有信息,就是数据没动,没变化,搜不到卫星,

网友A:
你是非凡哪个型号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非凡哪个型号的

S2的

网友:
无gps是没信号  楼主尝试过设置GPS频率过没有?OSD上有个按键,长按进入菜单,看到GPS那里,尝试一下几个频率看看

网友:
可能是因为摄像头不支持osd叠加,还一个可能是选择的视頻制式不对,可以连按两下osd上的按钮试下

网友:
网上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