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架,求推荐

楼主(2015-08-11):
之前在EXUAV买的X500机架,X500设计太烂,已摔坏,准备换一款新的机架。电机是4个飓风U4110,KV600,电调是4个乐天40A,飞控PIXHAWK。求推荐一款适合上述配置的机架。

楼主:
整套四轴设计对性能的追求是,载重大,飞行平稳且时间长。

网友A:
飞越的650 或 达亚DAYA 550也蛮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650 或 达亚DAYA 550也蛮帅的

好,我去了解下先。。。

网友B:
playuav  H4 680    800左右
腾飞模型  H4 680   700左右
领飞  伞折  600      750左右
感觉你用12 - 13寸4S效率应该还不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建议用600轴距左右的机架  足矣

网友:
确实  飞跃650来说不错 600kv的适合1238或者13的桨。600貌似是4s电池 电池5000或者10000 一般可以达到22分钟到26分钟之间

网友:
5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去了解下先。。。

飞越650用的人多 有问题也有前驱之见好解决 载重也会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yuav  H4 680    800左右
腾飞模型  H4 680   700左右
领飞  伞折  600      750左右

飓风4110电压是22.2V,得用6S电池。电机规格书中分别有1245,1455,1555三款桨的参数。

楼主:
500和650对比会有那些优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飓风4110电压是22.2V,得用6S电池。电机规格书中分别有1245,1455,1555三款桨的参数。

4s用 14 15寸
6s用12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用 14 15寸
6s用12寸

你之前推荐的机型,只有领飞找不到。淘宝上检索领飞没找到,百度上也没看到相关信息。能否过提供几个关键字?

网友:
领飞 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和650对比会有那些优劣?

看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