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图传不是越大功率距离远?

楼主(2015-08-11):
为啥不少模友2w的图传距离很近那?2w的图传需要多少A供电?

网友A:
功率大的在相同的条件下比功率小的距离要远  当然天线也很重要没有好的天线距离也出不来
2w的需要的电流在1.5A左右

网友:
功率大距离远是一方面 还有天线也很关键 选择合适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个好的飞行环境和相对灵敏图传接收 也是保证图传距离的重大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的在相同的条件下比功率小的距离要远  当然天线也很重要没有好的天线距离也出不来
2w的需要的电流在1 ...

1.5A指的是发射模块的电流,还是12V的稳压?

网友:
当然功率大传输远但要高增益天线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1.5A指的是发射模块的电流,还是12V的稳压?

  sorry我说错了 1.5A是接收机的电流 发射的是0.8A电流   你看一下电气参数

网友:
楼上回答很专业

网友(2015-09-12):
非线性关系吧

网友(2015-10-13):
路过   不懂   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2015-11-13):
影响通信距离的因素很多。但没有大功率的设备支持,通信距离只是一个空谈。
业余的乐趣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