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当前最终15.02.02版本地面站下载!!!

楼主(2015-08-11):
原贴被精减了,可能是YUN开头的分享不了,但是少了最终版本,特此补充:

WINDOWS版
http://pan.baidu.com/s/1qWHtXQc

MAC版
http://pan.baidu.com/s/1sj7O5i9

网友(2017-01-10):
有什么更新吗

网友:
下载不了,提示内容涉及侵权

网友(2016-02-07):
好的,收了,谢谢!

网友(2015-08-14):
安卓版也有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是吗,我找一找看。

网友:
已经下过了

网友:
已经安装到电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我找一找看。

请问安卓的有什么用?  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安卓的有什么用?  怎么连接?

在外场用手机通过OSG线或蓝牙连接飞控进行参数调整,CC3D本身的没有,另一LAB版本好象有,但我不建议这么用了,而且进级的话还是用NAZE32控吧,这个确实支持手机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外场用手机通过OSG线或蓝牙连接飞控进行参数调整,CC3D本身的没有,另一LAB版本好象有,但我不建议这么 ...

谢谢  您的意思是 CC3D 就别折腾了 玩明白 了用NAZE32折腾是这意思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您的意思是 CC3D 就别折腾了 玩明白 了用NAZE32折腾是这意思对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2015-11-21):
请问下,我调试时,上电就乱叫,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调试时,上电就乱叫,什么原因呢

具体点儿说,是飞控只接USB口调参,还是整套系统接上电池后,另外是什么乱叫,电机吗?
你的每一个电调都做油门行程校验了吗,你的遥控器检测并校准了吗?

网友:
这个能上个视频就好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2016-01-29):
下不下来了~提示读取参数错误,能发我邮箱一份吗?万分感谢!23565999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不下来了~提示读取参数错误,能发我邮箱一份吗?万分感谢!

原OP最终固件15.02.02的及最新LP固件15.09已发至你的信箱,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