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的编程适配器及编程方式简介(基于BlHeli13.2)

楼主(2015-08-11):
13.2版新增加了一些功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对silabs单片机单线烧写的支持。前几天群里有个人问说silabs刷不了单线,所以我开帖讲一下。
先说一句话,不一定能解决上述问题。
这些内容部分来自于BlHeli13.2版的官方文件,我翻译的,基于我对电调了解,翻译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本文(指BLHeli programming adapters)介绍了可以在PC调试软件BlHeliSuite上为BlHeli电调烧写固件和调试参数的各种适配器,以及这些适配器的制作方式(部分适配器是用Arduino制作的)

BlHeli的电调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硬件平台,这取决与它使用的MCU是Silabs还是Atmel。两个硬件平台的选项部分不同。下称silabs电调和Atmel电调。

无论是silabs电调还是atmel电调都是支持引导程序(bootloader,下称引导程序或引导)的,引导程序是烧写在电调上的一小段代码,它可以支持通过信号线来烧写固件和设置参数。
但是对于没有引导程序的电调,第一次烧写必须使用常规的方式,并且写入引导程序后才能在后续支持单线烧写

所有的Atmel电调都有引导程序,有两个版本的引导程序都支持Atmel电调,一个是simonk的版本,一个是BlHeli的版本,它们对于适配器的要求不一样。
Silabs电调在13.2版开始也支持引导程序了,而引导是ESC固件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所有的silabs电调都开始支持引导程序了,对于13.1以及以下的版本是不支持的,silabs只有BlHeli引导。
很遗憾的是,还有部分电调因为硬件的差异,不能支持单线烧写。部分silabs电调在信号输入处有一个电阻,并且由于这个电阻,一部分适配器无法使用。此外,一些Atmel电调have a transistor based inverter on the input(由于智商不足,无法翻译),所以引导程序也无法在这些电调上使用。

本文(指BLHeli programming adapters)描述了一些比较常用的方法和适配器。

特别注意一下4-way这种方式,它是在arduino上面写一段程序后做出来的适配器,使用起来非常灵活。(下称这种玩意为arduino四路适配器或者四路适配器,这个玩意有多种不一样的程序)

四路适配器可以用于:
silabs电调通过C2接口烧写
silabs电调通过引导程序单线烧写
Atmel电调通过BlHeli引导程序刷写
Atmel 通过SimonK引导程序刷写

如何把Arduino制作成四路适配器将在下面介绍。

使用这种方式刷写时最好使用限流电源,刷写的时候MCU引脚短时间不受控,容易出问题,比如烧掉电调,除非使用限流的电源。
我推荐在单片机供电的引脚(或连接该引脚的其他焊点上)焊出一根线,只为单片机供电。

楼下继续。

现在全部写玩,发一下楼层指引:
1#简单介绍
4#(地板)B连接方式使用的适配器
-arduino Nano(silabs首次使用)
5#A连接方式使用的适配器第一种
-silabs toolstick(silabs首次使用)
6#A连接方式第二种
-USB Flashing stick(silabs首次使用)
7#A连接方式第三种
-BLHeli Skywalker stick(silabs首次使用)
11#X连接方式-ISP(atmel首次使用)
12#X连接方式-arduino Nano(atmel首次使用)
14#单线的实现方式:bootloader简介
15#D连接2连接方式-arduino Nano,BL引导(atmel与silabs单线用for BL引导,首次不能用这种方式刷)
16#C连接1连接方式-arduino及USB转串口,BL引导(atmel与silabs单线用for BL引导)
18#3连接和4连接-arduino Nano,SK引导(只用于atmel单片机SK引导)
19#5连接简单的写了一下下。

说好了不写全部的,结果今天发现已经全部写完了。包含了BlHeliSuite 13.2的所有连接方式……………………

20150811-20150829
The End

网友(2015-09-19):
引用 楼主:
第三节第二小节开始

Atmel电调第一次烧写需要的适配器-Arduino nano

拜读了您发表的关于刷电调的文章,收益匪浅。还是觉得ardunio nano模块最实用,对于首次刷写Silabs芯片电调可以做成Ardunio general适配器,通过B方案Silabs C2(4W-if)模式连接4根线刷,对于首次刷写Atmel芯片电调可以做成Ardunio ISP Programmer适配器,通过X方案Atmel ISP Interface(AVRDude)模式连接6根线刷。两种芯片只要首次刷的时候带上BLheli bootloader,以后就可以把Ardunio nano模块做成Ardunio BLheli bootloader适配器,Silabs芯片的就用C方案Silabs BLheli bootloader(USB/COM)只接两根线刷。,Atmel芯片的就用1方案Atmel BLheli bootloader(USB/COM)只接两根线刷。所以我觉得用Arduino nano模块简单方便,一个模块就通吃了,千万切记用做成Ardunio ISP Programmer适配器的Ardunio nano/pro mini这些模块上的ICSP口的6针插头是不能正常刷写的,至少要单独接RST到D10插头,或者如手册里表上的线序接 D10,D11,D12,D13,VCC,GND。

网友(2021-03-24):
学习了,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2019-09-17):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6-11-24):
没看懂,先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信号线的,BCDE方式都可以,具体参考对应的楼层.

确实可以,直接信号线就可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信号线的,BCDE方式都可以,具体参考对应的楼层.

你好,问一下,所说的信号线就是接飞控的pwm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信号线的,BCDE方式都可以,具体参考对应的楼层.

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我的是好盈乐天电调40A,改刷了BL程序,但是在刷的时候没有出现提示刷入bootload啊,想问一下 ...

可以用信号线的,BCDE方式都可以,具体参考对应的楼层.

楼主(2015-08-11):
由于我一边翻译一边补充,一边中国化,一边发帖,所以更新快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几个月没有发帖了,心好累。

网友:
好久没见到兄弟啦。怎么啦!累就休息一下,飞飞机狼哥祝你快乐的生活

楼主:
第一小节开始
第一次为silabs MCU的电调烧写需要的适配器(B连接方式)

第一次为silabs的电调烧写需要连接三根线,分別是黑色,紅色和白色。在“BlHeli supported silabs ESCs”中他们被用三色的圈圈标记出来了,通常可以很简单的焊接。

一个重要的接线说明:黑色的永远是地线,但是红色的不是正级,小心boom……

Arduino四路适配器(silabs C2模式):(下面是接线方式)
图为Arduino Nano,更多的Arduino支持,可以查看“BlHeliSuite 4w-if interfaces pinout”文档,另请参阅本文档(本文档是那个在一楼有说明)更多的并行烧写方案。

首先,Arduino必须写入合适的代码,插上USB数据线,在BlHeliSuite上面选择合适的COM口和要写的代码。(如下图):
注意图中显示的COM7只是一个例子,每台电脑的分配会有所不同,请选择实际的COM口。
至于波特率,是随着不一样的Arduino板和里面的bootloader变化的,图中是Arduino Nano和57600,我也推荐大家使用Arduino Nano,这个板子小,便宜,功能却很强大。

如果使用上面的Arduino Nano和上面的连接方式,需要写入下面的文件:

当Arduino写好上面的程序后,选择下面的连接方式来连接电调(B):

然后选择分配到的COM口,如下图:每台电脑都不一样,自己看一下,这里是COM7:

完成上面的操作后,给ESC上电,然后单击连接(Connect)就可以连接电调了。

第一小节完,下节预告:第一次为silabs MCU的电调烧写需要的适配器(A连接方式)
至于更新速度,我很努力了,但是我丝毫不懂英语,完全靠着对电调的理解和把ESC翻译成胚胎干细胞的google翻译来完成这项工作的,所以……大概2天左右一小节。

楼主:
先讲A后讲B的原因是A方式的适配器比较少见,应该算是非常专业的那种,价格也比较昂贵,所以这一节不太实用。

一共有三种,第一种silabs toolstick,长下图这样子:
上图绿色圈圈里的两个引脚应该是短路的,如果不是,需要焊接上。

选择下图中的连接方式来连接ESC(A方式):

然后选择你要使用的toolstick(如下图):

上图中的数字只是一个例子,不同的toolstick数字会不同。

给ESC通电,并单击连接(Connect)即可。

看起来好简单的样子……
第二节第一种完,楼下继续。

楼主:
第二节第二种:

第二种叫USB Flashing stick,长下图酱紫:

这个东西会有很多的名字,也会和很多东西一起售出(听起来像USB转TTL一样常见……)但是在中国,这个玩意貌似也不多见的说。

和上面那个差不多,这个东西用起来超级简单,上图中标注的三色线和电调焊接好,然后选择A连接方式。
然后选一下用的哪种toolstick,给电调上电,点击连接就可以了

好哒……第二种完。

楼主:
第二节的第三种适配器:

这个叫BLHeli Skywalker stick:
这个东西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他和上面的两种是一样的,但是是Origin-10A和Origin double电调专用的,如果要用于其他的电调,要注意一下线的连接方式,他和BlHeli的标准线序是不一样的。

这个的线序和BlHeli标准的线序对应如下图:
除此之外,其他的与上面的一致,这个是Origin电调的配件,在我们这边应该是极少见的。

楼主:
silabs的普通连接方式一共就这两种,下面会开始讲Atmel的普通连接方式,都弄完之后会开始单线连接方式的讲解。

下节预告:Atmel的普通刷写方式:Atmel专用的USBASP,用Arduino nano做出来的ISP(可能分两节写)。

网友:
小白白,赶紧更新

网友:
技术贴,讲的详细

楼主:
第三节:Atmel电调第一次烧写需要的适配器-ISP

Atmel的电调目前使用的是ATmega8,这种单片机烧写时需要使用ISP接口,一共是6跟线,这些线中间已经有供电的了,烧写的时候不需要再像silabs那样上电。下图是ISP,
再说一次:只有极少数特殊情况下,免驱的ISP才会比这种需要驱动的好用,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需要驱动的,比免驱的便宜,还好用。
下图是ISP标准接口线序:
电调上是不可能有标准接口的,这6根线需要手工焊接上去,原文档中是讲的下图这种神器,按在上面就可以了,但是我在国内还没见有卖的,所以呢……所以大家就焊接吧……
下图是可以直接按在上面的连接器(国内暂时没看到卖的)
这个没有卖不重要,现在电调只需要烧写一次,以后就可以单线烧写了。
下图是自己手工飞线的线序图:

当把所有的线都接好之后,选择X方式来连接(如下图):
然后选择一下是哪种适配器,下图中是USBASP,还有要选AVRISP的,还有的必须选usbasp-clone才行,这个错了只会导致连不上,所以呢,大家在确认驱动安装好之后可以试一下,目前淘宝销售的大部分需要选择USBASP,驱动上也是这样显示的。

选好之后就连接啦,和上面的点击connect不一样,Atmel的点Flash BlHeli或者Read Setup,首次烧写的话点Flash BlHeli。

第三节的第一小节完。楼下继续。

楼主:
第三节第二小节开始

Atmel电调第一次烧写需要的适配器-Arduino nano

这个其实就是把nano整成ISP了,这是Arduino基础教程之一,不得不说,这个超级实用用的。
我在上一个帖子的第二节讲过,但是那个是12.2的,界面有一点点变化,这里简单的再写一下。

连接好nano之后看一下COM口是多少,然后进入软件的Mack Interfaces页面,选择一下OCM口和ArduinoISP Programmer(X选项)写入合适的程序,如下图:
这样Arduino就变成ISP了,使用方法一模一样了……
还有点不一样,上面的一般选USBASP,这里选择ArduinoISP就可以了,选完还有波特率,这是和上面的唯一区别,如下图:
第三节全部结束。

补充一下:引脚连接如下图。简单点说,刷好后的arduino Nano。ISP四个脚分别是D10,11,12,13。

楼主:
到这里普通的烧写方法就全部写完了,之后会开始讲bootloader和C,D,1,2这些单线烧写的方法。

楼主:
单线刷写是bootloader完成的。
bootloader简介

Atmel电调可以有bootloader(引导程序,下称引导)安装,但不是全部都有,它不是BlHeli固件的一部分。Atmel电调现在有两种引导,一种是BlHeli引导(下称BL引导),一种是simonk引导(下称SK引导)。

SK引导使用一种特殊的协议(stk500v2),可以读写Atmel的Flash和eeprom区,它消耗1024byte的空间,由于消耗的空间太大,会导致部分MAIN固件无法写入。(BlHeli固件有三种,MAIN用于直升机,还有一种用于直升机尾电机,一种用于多轴)
  • SK引导使用一种特殊的协议(stk500v2),可以读写Atmel的Flash和eeprom区,它消耗1024byte的空间,由于消耗的空间太大,会导致部分MAIN固件无法写入。(BlHeli固件有三种,MAIN用于直升机,还有一种用于直升机尾电机,一种用于多轴)
  • BL引导使用RS232串行协议,可以编写和验证Flash(验证功能目前暂时没有加入BlHeliSuite上位机里面),读写eeprom区。它仅消耗512字节的Flash空间,它工作在19200波特率(固定的)。
    (如果写过13.2之前的BL引导,这个引导也可以自己检测波特率)

silabs是不支持独立的引导的,所以它的引导被写在了BlHeli固件里面(这就是说,silabs的电调无法用单线刷simonk。silabs的引导工作在19200波特率(固定的)。

在适配器和电调都有供电的前提下,拥有引导的电调写程序时只需要接2根线:GND和信号线。我建议由适配器向电调供电(因为部分电调的对外供电电压偏高,5V以上可能会损坏适配器)。所以,连接的时候一共是3根线,GND,VCC(5v的),信号线。

楼主:
第四节开始喽

通过引导刷写BlHeli时需要的编程器

Atmel电调13.2版及以上和silabs的单线连接方法:给电调上电然后点击连接(Connect)。
对于13.2以下的Atmel,单线连接时有必要先点击连接,然后上电。
(这条很奇怪,我通常都是直接通过适配器给单片机上电的,所以我是同时连接的,实测没有问题,但这是官方说法,所以还是放上来了)

如果用的BL引导,通常没有必要去特殊选择,BlHeli会自动识别Atmel电调和silabs电调,并切换到对应的模式中

左边这两个都是有效的USB/COM类型:                       而右边这些都是有效的4w-if类型:
(吐槽一下:这个功能好脑残的样子,Atmel和silabs很好分的啊……不过有套管了好像就不一样了……)

Arduino在4w-if模式下的连接方式(BL引导下):
左边黄色的是信号,右边是GND,通常我会把VCC线一起接上,这样子就不用另外上电了。

图为Arduino Nano,更多的Arduino支持,可以查看“BlHeliSuite 4w-if interfaces pinout”文档,另请参阅本文档(本文档是那个在一楼有说明)更多的并行烧写方案。(一楼复制过来的

首先,Arduino必须写入合适的代码,插上USB数据线,在BlHeliSuite上面选择合适的COM口和要写的代码。(如下图):

注意图中显示的COM7只是一个例子,每台电脑的分配会有所不同,请选择实际的COM口。
至于波特率,是随着不一样的Arduino板和里面的bootloader变化的,图中是Arduino Nano和57600。

如果使用上面的Arduino Nano和上面的连接方式,需要写入下面的文件:
好像和第一节一样的???对!你没有看错!但是下面就不一样了,还有上面的接线方式,只是刷Arduino nano的方式一样!

刷好nano并且用上面的接线方式接好线后,选择下图中的连接方式(D方式或2方式,上面说了会自动切换Atmel和silabs)

然后选择一下COM端口,与上面的无数次选择一样,每台电脑都不一样的,自己看一下。

然后上电,并点击连接(Connect)。
注意一下,如果是BlHeli13.1及以下的,需要先点击Connect再上电
(我推荐还是通过适配器同时上电,省时间,还安全,BlHeli官方在商店时是有使用限流电源的!原因是Atmel的片子在刷写的过程中引脚是失控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干出好事来了)

第四节4w-if完,下小节讲USB/COM。

楼主:
将arduino刷为USB/COM适配器。
连线方式如下图:黄色连接信号,黑色连接GND。因为要上电,推荐把5V也接上。

然后也是给arduino写入合适的程序,如下图:方式楼上讲过很多次了,现在一张图就可以搞定吧?不会的去前面看看。
当arduino写好程序之后,选择C或1连接,这个atmel和silabs会自动切换。
点击连接时和上面一样,如果是13.1及已下单的版本,需要先上电然后在点击connect。

USB/COM这个连接方式是很NB的,除了arduino,还可以直接用USB转串口模块。主要就是CP21XX系列,FTDI系列和国产的CH340G系列。

先上一个FTDI,这是所有的USB转串口中公认最稳定的,也是最贵的。
外观不一定长这样子,只要是USB转串口都可以用,FTDI也只是芯片,用这个芯片的功能都一样。我的FTDI就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要做一些处理:大家注意反面,有个二极管和电阻,电阻是47K的。
详细的接法可以查看"How to Build a BLHelibootloader interface with USB-UART board“这个文件,由于这个不常用,需要的自己去翻,毕竟arduino Nano比他便宜比他好用!需要的翻不到的可以再来找我要。

接好后直接同上面的一样的用法。
常用的CH340G是最便宜的,也是要改一下电阻,一般CH340G上面的阻容会有一个3.3K的,换成47K就行!换好后用法也是一样的。

四小节全部完
那么……BlHeli就算基本讲完了,后面还有一节是讲SK引导的。

楼主:
好了,SK引导开更。
除了turnigy USB-linker和AFro stick可以直接使用SK引导连接之外,SK的3和4两种连接方式都是用arduino做的。

13.2及以上直接上电了点击连接,13.1及以下的,需要先点击连接,然后再上电。

楼下开更3和4

楼主:
第五小节开始
1:使用arduino通过4w-if的连接方式与BL是一样的,4w-if的话可以直接用BL引导的适配器。但是选择的时候选3 ATMEL SK Bootloader(4w-if)这个就不像BL引导可以自动切换了。

2:使用arduino USBlinker的话需要给arduino重新写入程序,方式如下:
接线定义和BL一样。(PD3接信号)
刷写的过程也和刷BL引导用的那种适配器一样(15楼),选择的时候选下图中的程序就可以。
这一步会弹出一个确认框,直接OK。

之后就可以选择4 ATMEL SK bootloader(arduinoUSBlinker)来连接了。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至于turnigy USB-linker和AFro stick,这两个都是为单线刷写电调做的,好像有点点难买,我感觉也没必要单独买。
使用非常的简单,直接把GND VCC和信号三根线接上,选择5 ATMEL SK Bootloader(Afro/turnigyUSBlinker),然后点击连接就可以了。这两个其实是CP21系列的片子做的,也就是说SK引导可能是直接支持USB转TTL的,但是官方的说明书中没讲,我一直使用BL引导,所以也没试,有兴趣的可以搞一下。

网友(2015-09-19):
引用 楼主:
第三节第二小节开始

Atmel电调第一次烧写需要的适配器-Arduino nano

拜读了您发表的关于刷电调的文章,收益匪浅。还是觉得ardunio nano模块最实用,对于首次刷写Silabs芯片电调可以做成Ardunio general适配器,通过B方案Silabs C2(4W-if)模式连接4根线刷,对于首次刷写Atmel芯片电调可以做成Ardunio ISP Programmer适配器,通过X方案Atmel ISP Interface(AVRDude)模式连接6根线刷。两种芯片只要首次刷的时候带上BLheli bootloader,以后就可以把Ardunio nano模块做成Ardunio BLheli bootloader适配器,Silabs芯片的就用C方案Silabs BLheli bootloader(USB/COM)只接两根线刷。,Atmel芯片的就用1方案Atmel BLheli bootloader(USB/COM)只接两根线刷。所以我觉得用Arduino nano模块简单方便,一个模块就通吃了,就是不刷电调还可以做个头追模块什么的。

网友B:
作者,你好,请问这种定速效果是不是不如商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者,你好,请问这种定速效果是不是不如商业的呢?

我试过,还不错,但是没有用过商业的,所以无法对比……

网友(2015-10-21):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楼主您好,看了您的帖子我学习到不少知识,我最近想给FVT LittleBee 20A 出厂已刷BLheli的电调调一下参数,用silicon labs CP210X 这个bootloader,无法连接,我看电调信号线的电路板背面有个电阻,很可能就是您说的那种不支持单线引导的。对于这种电调,必须只能用ArduinoNano加焊线的方法调参吗?

网友(2016-05-20):
收益良多,谢谢指教了。

网友:
点赞,我只会一种刷机方式,

网友:
剛好買了這個Arduino nano

网友A(2016-11-17):
请问一下楼主,我的是好盈乐天电调40A,改刷了BL程序,但是在刷的时候没有出现提示刷入bootload啊,想问一下,我该怎么用单线修改电调参数?或者有没有办法用信号线来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