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tu臭显摆之 ZUAV H4 420 !

楼主(2015-08-12):
身边一大哥 名 大脚  才子
在我们大家的鼓舞下 做了一批纯3K碳板  H4  420轴距机架

显摆显摆

兼容市面所有飞控
轴距       420mm
材质       1.5MM纯3K碳板           实测 1.56MM左右     用刀轻刮切割处 呈黑色粉末状 !
重量       300g  含脚架
折叠方式   H4

轴距420 H4方管折叠  有效降低了成本 增加了机臂强度 避免了C卡折叠易断裂的问题

全局采用12.9级高强度螺丝 及 定制阳极化铝件 在折叠处加了螺丝垫片 避免磨损碳板

手拧螺丝脚架 拆装便捷化

420轴距
推荐使用
LDPOWE2216  kv800
4S电池 INSU 5200  35C
蜻蜓20A
APC1038桨
智云 Z-tiny2 三轴云台
悬停22-25分钟 妥妥滴

各位感受下这扑面而来的酸爽吧 ~

大家对这板子还满意不 ?

精简的镂空 大大加强了机架的稳定程度 又不影响走线

H4机架设计最大的诟病就是镂空太多 造成中心版强度不够 扭腰

此机架已经试打测试了半个月了 才敢批量做了几套

实测TM2213套装 PIXMINI  震动正负0.2以内 是不是很可观

.

最后奉上渲染图  以及大脚哥正在做的微单云台 !

大脚 的 联系方式 QQ 363892569
大脚模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qq-pf-to=pcqq.c2c

此机架亦可通过开源飞控之家 — 山东华硕 来购买
https://kyfk.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ElVx2O

山东华硕测试【传送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96&highlight=420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网友A:
就看价格了  魔友不都是有钱人啊

网友:
  折叠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架子做的漂亮,420轴距有这个续航不错了,个人认为比猛禽好看。考虑来一个,小轴距的好架子手里还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价格了  魔友不都是有钱人啊

价格 488

网友B:
不错,上DJI E310应该不错,但是就是电调没地方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上DJI E310应该不错,但是就是电调没地方放

感觉4S的话,E305合适,305有4S 800KV可选。建议起飞拉力也多了50克每轴。

电调用延长线,放肚子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4S的话,E305合适,305有4S 800KV可选。建议起飞拉力也多了50克每轴。

电调用延长线,放肚子里面{:1 ...

手上有套E310装在蝗虫机架上……等炸鸡后寻思换个啥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套E310装在蝗虫机架上……等炸鸡后寻思换个啥机架……

E310可以了 这机架好就好在强度好 而且才300G 需要直接联系我 咱们模友价 ! 联系大脚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套E310装在蝗虫机架上……等炸鸡后寻思换个啥机架……

310如果挂载不多,用4S也没问题,发热不会太大,空机3S飞飞是肯定没问题的。

用DJI 的300系列,就是要考虑重量问题,当然310和305已经大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0如果挂载不多,用4S也没问题,发热不会太大,空机3S飞飞是肯定没问题的。

用DJI 的300系列,就是要考 ...

3S整机控制在1400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0如果挂载不多,用4S也没问题,发热不会太大,空机3S飞飞是肯定没问题的。

用DJI 的300系列,就是要考 ...

E305kv800和kv960用的都是9寸桨,kv800虽然上4s拉力大些,但力效更低些

网友D:
说2点,第一是设计上还应该改改,这机架上了电机后折叠会弄伤碳管,第二是价格488高了点,成本应该在350左右,如果在外面雕刻,成本会在400左右,我也做过类似的机架,轴距是650,挂微单,5000的6S电池能飞13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2点,第一是设计上还应该改改,这机架上了电机后折叠会弄伤碳管,第二是价格488高了点,成本应该在350左 ...

兄弟你说如果在碳管的中间加一根没有螺纹的铝柱会不会好点呢 ? 减少对碳管的磨损  。 感谢指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如果在碳管的中间加一根没有螺纹的铝柱会不会好点呢 ? 减少对碳管的磨损  。 感谢指出问题 !

两个红圈位置,折叠后要摩擦碳管,当然你加高了电机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过我建议碳管内也加铝柱,这样还能保证碳管不容易因为拧螺丝过紧把碳管夹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兄弟顶帖

网友:
小机架我感觉没啥意思   如果挂 云台 狗  的 话 飞行时间 不行    不如买精灵3

网友F:
电机可以直接固定到方碳管上吧  不用一个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可以直接固定到方碳管上吧  不用一个转接板

配电机座 电机座直接固定在方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电机座 电机座直接固定在方管上

嘿嘿,我看能直接固定在机臂上,两个丝就好,这样更方便,还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X9D群友前来帮顶

X9D群里都是大神 大神多捧场啊 多发点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狼大和任工,都入了一架了,坐等评测

这机架基本被熟人给包了

网友H:
东西不错,就是有点小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东西不错,就是有点小贵哦。

感谢支持  放心 模友都走模友价 包你满意 ✔

楼主(2016-01-19):
大脚哥不务正业了 哈哈

网友(2016-11-23):
这些天看了大脚420机架,可惜没货了,工艺相当合理

网友:
更关心云台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