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650轴距折叠四轴

楼主(2015-08-12):
之前一直在想自驾出行带多轴带微单拍照,最早用飞越650,又自己做过伞形折叠,最后还是回到H4的折叠四轴上,目前比较满意,起飞重量在4000克左右,5000的电池能飞13分钟,一般拍个照片啥的没有问题。
具体配置是:致盈4110电机400KV,电调是好盈最新能上到25mm管那款,桨用的狼哥送的新材料桨(在此要特别感谢狼哥,最近正好做了飞行对比测试),飞控用的雷迅的pixhack,gps用的m8n,目前就是脚架部分还要加强。
上图:

自己雕刻的,为了做机架,整了个雕刻机。

机架

机架

自己做的分线盒

与云台的连接,方便运输拆装

整机重量

网友A:
提醒LZ,H机架最大的薄弱环节是中心部分的抗扭能力差,导致震动或者晃动比较大,影响飞行质量。

建议楼主抓住机身两头扭一扭看看,目测这个结构可能不乐观。

改善方法是在中心部分两边增加侧板,构成一个箱型,这样可以大幅度增加刚性和抗扭能力。两片小小侧板的效果远超增加几对铝柱的效果。

网友:
会设计'有机器

网友B:
请问空机架多重,成本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空机架多重,成本要多少

机架在500克左右,我用的2mm玻碳板,不算电机座(飞越的电机座)成本450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在500克左右,我用的2mm玻碳板,不算电机座(飞越的电机座)成本450的样子。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会设计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必须加固,很容易翻车

不容易翻,我也飞了十来个起落了,没翻过。

网友D:
这个是玻纤板? 怎么感觉是碳纤  求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玻纤板? 怎么感觉是碳纤  求购买地址

搜3k玻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LZ,H机架最大的薄弱环节是中心部分的抗扭能力差,导致震动或者晃动比较大,影响飞行质量。

建议楼主 ...

谢谢,正为此事烦恼!万分感谢!

网友:
支持加侧板,不仅更美观,楼主的脚架固定在机架中心部分,受力点也全都集中在中心部位,加侧板可以加固机身,还可以把力分散,唯一缺点就是会缩小内部空间,不好布线,合上层板会费劲一些,个人经验之谈

楼主:
是的,空间到是够用了,反正现在用的玻碳板,到时定型后可以用碳板做一个。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E:
这技术活太历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技术活太历害了!

过奖了。

网友F:
分线盒的作用?新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线盒的作用?新手

用pom自己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