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刷波特率接线方式

楼主(2015-08-12):
求助刷波特率接线方式,接线这块和你的视频教程有点不一样,没搞懂3.3v怎么接,按说明接了4根线,两个信号,rxtx对换接,两个电源,按住at按键不放,红灯慢闪,还是连不上sscom. ,是不是需要接3.3v,怎么接?求接线图。蓝牙模块是hc05

最后是厂家吧默认波特率搞错了

网友:
先拔下TTL按住at按键不放  再插上电脑 等2秒左右放开  你试试

网友A:
at命令大小写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命令大小写敏感

换别的办法解决了 最后是默认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B:
你这个是05还是06的蓝牙,二者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05还是06的蓝牙,二者是不一样的。

是05,我已经搞定了,泡泡老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