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 pro接电调的口,需要把+5v给挑掉吗?

楼主(2015-08-12):
apm pro飞固定翼。用电流计供5v电。这时候需要把电调的5v给去掉吗?

如果去掉,其他通道给舵机还有供电吗?
如果不去,和电流计的5v会形成倒灌电流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不去掉的,没问题,我们的APM PRO都优化过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去掉的,没问题,我们的APM PRO都优化过供电的

谢谢华硕

网友:
根本不需要,飞固定翼舵机直接插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