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市场上四轴飞行器的价格为啥差异这么大?

楼主(2015-08-12):
刚开始学习飞行器,想请教大神,市场上四轴的价格为啥差异这么大?
玩具级的100~300,有的还带摄像头和图像回传,这个价格为啥可以做的这么低?
专业级的要5000左右,除了用料上的差异,比如电机,电调,电池,电控,还有哪些差异?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很轻。航模的很重

网友:
按重量算价格,越重的越贵10公斤左右的都上万吧

网友A:
功能性能都有差距,玩具一般只有简单的自稳模式,遥控距离很近,也没有GPS定位返航等功能,续航时间也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性能都有差距,玩具一般只有简单的自稳模式,遥控距离很近,也没有GPS定位返航等功能,续航时间也短

玩具续航时间长好不

网友:
你装过自己第一个四轴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具续航时间长好不

玩具能半个小时以上吗?

楼主:
DJI 大疆精灵3 Phantom3航拍无人机,这款算专业的吧,好像也只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性能都有差距,玩具一般只有简单的自稳模式,遥控距离很近,也没有GPS定位返航等功能,续航时间也短

谢谢你专业的回复,但能讲的再细一点吗?比如遥控距离,玩具有些号称能做到500米,它是用2.4G 模块实现的吗?专业的号称 能实现1KM 的遥控,它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对于玩具级的四轴能做这么便宜,我的理解如下,请大神看看我理解的是否对:
1,玩具级的一般采用有刷电机,可以省掉电调,但推力小;
2,玩具级的一般使用3.7V 的单芯电池,这个比较便宜;
3,玩具级的没有装传感器;
4,玩具级的遥控模块使用的红外或者2.4G 模块,遥控距离短;
5,玩具级的负重能力差,不能连接运动相机及云台;
6,玩具级的没有  姿态控制,悬停,电机保护,低压提醒及巡航等功能;

网友B:
亲500米你看的见吗?天地飞遥控标称800米。想远加增程。玩具用的是有刷电机,航模是无刷,能载重,大电流。我自己组装的650续航3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500米你看的见吗?天地飞遥控标称800米。想远加增程。玩具用的是有刷电机,航模是无刷,能载重,大电流。 ...

那你为啥还说玩具续航时间长

网友:
我见过一百多的玩具四轴能玩半小时,你说时间长不

网友:
。。。没见过,这玩具四轴也蛮拼的

网友:
因为一个是玩具级  一个是专业级电机,电调,电池,飞控
单一个好的飞控就能买一堆玩具级的
就像 奥拓和奥迪

网友:
玩具是玩具,航模是航模,航模非玩具,很多玩具打着航模的口号卖着玩具,市场很乱。

网友:
同样是相机,有些几百块,有些几万块,没法比